24V350W工控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15-10-17):
前几天改了个可调电源。通过改变T L494的2脚与13 、14、脚电阻和单独给T L494供电的办法以经可以把电压从0V调到29V 了。但负载电流一超过3A就啸叫,一会两个2S C3320开关管就全烧了。哪位坛友有改成功的请给指教指教。

楼主:
再说明一下,以经拆除了两个开关管旁边的自激电阻。

网友:
修这些 东西干嘛   不值几个钱

网友:
这个是30多伏开关电源,  想做0-30V可调电源,  去淘宝买一块LM723芯精密可调电源板,
你这个电源和LM723连接就可用,  LM723板它有保护功能,  输出短接也不会损坏。
我买了一块,  已用多年,  输出0-30V, 5A

网友:
这种电源从0-24V可调是不现实现的,这个电源起码来说,它本身的变压器的参数就是为24V设计的,可调范围最多就是17-28V左右,怎么可能从0V调到29V呢.你要是能搞定,人家的厂家就不能专做可调电源了.可调电源比这个LED电源价格不知要贵多 多少倍

网友:
便宜,不值研究,

网友:
兄弟 如果你这个电源改成功了,0到29V连续可调的话,负载能带350W,那可不得了啦.放在市场上卖个一千多几百块不是问题

楼主:
0V至29V调压以成功,电流不大于3A没问题。就是电流再大就自激了。

楼主:
有图有真像。用电源通过10A电流表接个低压手电钻。电压从0V调到21V、电流从0A至3A。

楼主:
只是业余爱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诺想要改成大功率可调电源得另重新缠绕绕组,此开关变压器现在的绕组不适合做可调电源。

不动绕组就去买一块大功率可调电源板,接在这电源上就可以了,4楼的兄弟已经说了。

想玩大功率的可调电源不妨先了解了解SMPS 5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像。用电源通过10A电流表接个低压手电钻。电压从0V调到21V、电流从0A至3A。

TL494你单独供电了吗?没有的话会造成驱动不足导致烧MOS

楼主:
用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给T L494供电,原供电18V,难道是供电电压低了吗?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TL494要单独供电,没有的话会造成驱动不足损坏功率管

网友:
查查494的15脚电流调节电路。

网友:
还是还原吧,输出用338k制作一个模块连接,进口338k可以有5A输出,足够了

网友:
用338等还不如用淘宝上的可调开关电源块,才合适。

网友:
已经有好多改成功的大侠了。本人调压已经成功。调流还在摸索中

楼主:
怎么改,求帮助!

楼主:
怎么做到的,负载电流能到多少安。求帮助分亨一下!

网友:
这种改的可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494恒压,恒流原理是调占空比,如果一个周期管子导通时间太长,关断时间不够,必烧,这也是输出电压不能做的太高的原因。每个牌子电源参数不一,所以论坛上有的做的20V,有的做的30V。我还在用494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有的494非得用高于12V的电源供电,不然会间隙振荡

网友A:
原电源设计的次级电压高的往低压调容易实现,电容也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源设计的次级电压高的往低压调容易实现,电容也不用换。

姐姐这话我爱听,高变低好弄,低变高,改变压器

网友B:
这个和ATX电脑电源一样,首先要知道是电流自激还是电压自激,电流自激调整15脚和3脚阻容元件,47k电阻加103到3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ATX电脑电源一样,首先要知道是电流自激还是电压自激,电流自激调整15脚和3脚阻容元件,47k电阻加103 ...

如果还自激就把电阻还100k可调,从大往小调整,直到无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自激就把电阻还100k可调,从大往小调整,直到无自激

这种电源从绕变压器做到50多伏都没问题,电流不可大于额定功率

网友:
以上言论不反对,这种电源有些问题应该是不能解决的,如12V35W的负载,你将电压调为12v电流调为0.5A,你要让它向变压那种可调一样的表现应我是有点难

网友(2018-03-17):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烧过两个3320.我已经改了两个350W 24V 14.6A的电源。电压0-30V可调。电流可调最小0.5A,我改的其中一个变压器也叫,不会烧开关管。烧管的原因是输出功率超过电源开关管的功率,2SC3320功率才80W,在用大功率电器时,比如直流电机,很容易因过载爆开关管,我爆的那两个管就是这个原因,一是注意输出功率不要超过开关管的总功率,二是可以换更大功率的开关管,比如2sc5144\2sc5570等,我的经验,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
准确的说,这种电源可以实现0.08V至30V的连续可调,电流0.5到15A可调,关键就是注意不要高压大电流,过载爆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