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音炮维修 有红包

楼主(2015-10-21):
本人买的丹拿BM9S 的低音炮  最近老是破音   一放动态大的音乐必破音。无解 ,最后发到丹拿北京一个叫维安得奥啥的专门卖维修丹拿音箱的修 他们修了两天说没毛病 帮我换了低音单元试试也没事,还检查的线路 也没事。然后就发回来。可还是老样子 一方大动态必破。  然后在论坛到处问说可能是功放板坏了。又没有高手 告诉我咋搞。搞好了必发红包。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个月了。

楼主:
附上视频:

网友:
没搞明白破音是不是音响共振,还是喇叭超负荷,还是……

楼主:
不是共振啊  我拆开 过

楼主:
是低音单元后面有个小孔  里面有一个海绵 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A:
如果有输出电容,更换电容把容量适当减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输出电容,更换电容把容量适当减小一点试试

不知道啊  我不懂啊

hankaifeng -2 你都不懂,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可能是音圈骨架撞到铁芯了,改动一下低通电路,或不要将音量开得过大。

网友:
我感觉好像是功放的问题没实际看过这东西应该好修没必要发到北京吧当地找个有名点的搞维修的能搞定,找那种修功放多的师傅小菜一碟

楼主:
谢谢你们    回头我在县城里面找个修功放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