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技术] TCL LE32D78开机有声音和淡蓝色背光,屏幕无任何画面显示

楼主(2015-10-25):
TCL LE32D78开机有声音和淡蓝色背光,屏幕无任何画面显示
逻辑板只有12V电压,其余工作电压测不到,有一六脚电源芯片不知是什么型号,怎么工作的,求帮助,谢谢!

楼主:
逻辑板型号:1CA320AP18S4LV0.1

网友:
像这种求助帖楼主最好上个图,比较好分析些。

如果灯板没有电压,淡蓝色就不是背光而是液晶的显示。可以检查灯板供电,电源到灯板部分有无短路来确定灯板故障还是电源故障。

如果灯亮,则检查lvds电压(在主板)。

楼主:
背光亮,逻辑板除12V电源外其余电压都没有

网友(2018-02-28):
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这款机子这个故障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2018-05-14):
坐等大神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