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SP21SK529怪故障的求助……

楼主(2015-10-27):
开机有正常的图像和伴音,约一分钟左右出现待机,此时测主电压为58V左右;断开行负载接上100瓦灯泡也是如此……查大块OM8373供电﹝14脚〕无8V电压;无意中测大块晶振2脚电压;该机又能启动了,代换12.00晶振无效 后来我把主电压调至100V以下电视却能正常播放了?什么原因引起此机保护呢?断开49脚束电流检测故障依旧,断开36脚过压检测故障不变 修到至此,头都大了不知怎么查了……求大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代换待机电路元件,特别是晶体管

网友B:
既然接灯泡也一样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先修复电源。

网友C:
所谓待机,是指 大块给出了待机信号吗?
断开行负载接上100瓦灯泡也是如此
也是 1分钟后待机?

网友:
换晶振时顺便检查一下晶振两旁的小电容。

网友:
查查这个保护电路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是电压不稳定造成不间断的待机,代换稳压电路的相关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换待机电路元件,特别是晶体管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接灯泡也一样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先修复电源。

谢谢!我来慢慢查…修好后再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待机,是指 大块给出了待机信号吗?
也是 1分钟后待机?

有时几秒钟也出现待机;但是将可调电阻调98v后,图像声音播放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