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通病一例

楼主(2015-10-29):
    接修一台联想G455,开机黑屏,电流到1.7A左右降回1.5A就不动了,重新安装内存CPU无效。但反复按开关过程中发现差不多1/20的机会能正常开机一次,开机后完全正常,拍打晃动机器均不影响其运行,鲁大师让CPU满负载连续开机两小时也没异常,温度也不高。一旦关机后就很难再次开机成功。
    首先怀疑BIOS问题,拆机,在迅维网下载BIOS刷进去,一样不开机。唉,心顿时凉了半截。又重新下载了BIOS数据刷写,还是不行,连续试了三个不同地方下载的BIOS,都没有解决问题。
    看来只有动桥了。热风枪开到300度,对准北桥一顿猛吹(大概1分钟),上电,看电流走到1.9A-2A,屏亮了。又连续开机不下20次,次次成功,看来的确是北桥虚焊了(AMD芯片组存在大量BGA虚焊的案例,算是通病)。由于机器有些年头,换板要400多划不来,重做BGA没条件,同时也存在返修率,电话和客户沟通好,加焊北桥维修收费棕绿棕(10个月前给他换了散热模组,收了红黄棕的),保三个月。由于风枪不好,对加焊效果还是不太放心,又把BGA四边封胶撬掉,开到340度又烧了一分钟,方才装机。
    连续开机50次左右,间歇开机若干次,隔天又连续开若干次后电话通知客户取走,期待客户用上三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没错,北桥虚焊,其实很难发现。

网友:
期待终归是期待,实际的确是实际。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

网友:
电脑主板都能修,不服不行,换我的话只能干瞪眼。

网友:
技术不错,风枪也能修主板,传说中的高手 。有个BGA焊台,效率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