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电脑升级最该升什么?

楼主(2015-11-03):
    台式机更新换代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手机、平板电脑,甚至连笔记本都不及。往往是一台电脑使用四、五年时间仍在服役中,虽然硬件性能大不如从前,但抱着丢之可惜、弃之浪费的心态,稍做升级之后,还能再战三五载也未尝不可。老旧电脑当二手卖都不值钱了,升级当然要讲究钱花刀刃上,那我们最应该升级什么?

    合理评估:到底你的PC该不该升级

    DIY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敢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也是各个硬件之合理搭配,相互兼容才能保证平台流畅运行。如本身你老电脑只支持DDR2内存,你买回来一条DDR3内存;如当初为省钱,采用了超低额定功率的电源,甚至连外接显卡供电也缺失,再升级显卡就是找虐,自讨没趣;再如部分迷你平台,连PCI-E显卡插槽都没有,极大限制了可升级性。

    普通用户升级切忌病急乱投医,需要分析自己老平台的短板,根据均衡性原则进行合理搭配。按照使用者需求,以低成本达到目标的合理方案。在此笔者建议,如果你的电脑还在奔腾4、奔腾D的时代,还在用着DDR2内存,SATA2.0接口G41之类的主板,那么强烈建议你重新买一台了。

    问题来了:有限预算最该升级什么?

    前面提到,DIY是一项系统工程,换CPU,又必须要换主板、换风扇,换完主板又要考虑内存规格是否兼容?换显卡,发现供电跟不上,往往又必须换电源;就算电源功率还足够,又要考虑显卡的长度,旧机箱是否兼容,买回来装不下机箱,想哭都欲罢不能。而我们有限预算最该升级什么呢?笔者给出的建议是SSD+内存。

    微软宣布XP系统停止补丁更新,意味着正式告别。而Win7已普及,Win8在路上,Win10也已亮相,三大系统在祼机的情况下占用内存超过1GB,恰恰好多老平台内存的容量仅2GB,这样的配备对老电脑来说,绝对是一个煎熬。

    提升系统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升级内存容量。内存是硬盘与CPU的桥梁。在多任务处理或大数据读取时,内存容量小会导致待处理的数据“排队等号”,所以打开一个程序往往需要等待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如一些网络游戏、单机游戏,占用内存容量更大,如果没有大容量内存支撑,经常性卡顿足以让人发疯。

    所以4GB内存是最基本的选择,8GB才是目前主流。足够大的内存保证电脑在多开的情况也能流畅运行,玩游戏、看电影、专业软件加载等应用才能游刃有余。那要不要考虑内存的性能呢?看看你老电脑里龟速的机械硬盘,就知道现阶段内存的性能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小编建议:在用2GB或4GB的同学,果断加一条4GB吧,价格140元左右。我是游戏玩家,直接加单条8GB行不行?大多数情况一代酷睿i系列不支持,只有6系二代酷睿i及之后的能支持单条8GB,要注意哦。

    升级硬盘:最符合升级初衷

    如果说升级内存只因容量不够用,但将HDD升级为SSD,想必是最符合当初我们升级的初衷了。SSD硬盘,也叫“固态硬盘”,简称“固盘”,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FLASH芯片、DRAM芯片)组成。固态硬盘在接口的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完全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与普通硬盘一致。SSD结构相当于内存卡,但是比内存卡容量大很多,这几年才开始在电脑上崭露头角。

    但凡用上三五年的电脑,绝大部分还处于HDD阶段。机械硬盘的运行主要是靠机械驱动头,它必须在快速旋转的磁盘上移动至访问位置,整个过程相当的繁琐,性能瓶颈无法突破,成为整机最大的瓶颈。而SSD是没有任何的机械部件,无需进行复杂的机械运动,可以快速准确地访问驱动器的任何位置。SSD的随机数据访问时间为0.1ms或更短,而传统的2.5寸或3.5寸 HDD所用的时间约为10-14ms,SSD的数据访问要比HDD快上100倍。

    SSD的出现就是为了打破硬盘的瓶颈,有效减少程序、资源载入系统的时间,大大缩短系统的延迟,提高整机的速度。在这里说的速度不仅仅包括开机速度,各种应用程序的加载速度也可大幅提升,在大型游戏场景加载上等等,真可能让你完全忘记你的电脑是五年前的。

小编建议:
    SSD是最能体验到升级带来的快感,即便你在用SATA2.0,300MB/s的持续读写也比HDD的100MB/s快太多,更何况4k优势。好了,SSD买多大的?120-128GB是基本盘,299-399元。小编更推荐240-256GB的,装完基本软件后至少还可以装几个常玩的游戏,价格399-599元。

总结:
    升级电脑不一定都是优先CPU和显卡的,其实在很多场景下,升级内存和SSD后来得更好的体验,将老旧平台整体体验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网友:
顺序是:CPU、内存、系统

网友:
lz说的对,前几个月把11年感觉龟速的笔记本升级SSD,只能说重新找到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可惜我的笔记本硬盘是并口的,没得办法咯

网友: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kakashu: lz说的对,前几个月把11年感觉龟速的笔记本升级SSD,只能说重新找到飞一般的感觉

真的啊,哈哈,还打算买个有256G固态硬盘的笔记本

网友:
都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