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 L40E9FBE 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5-11-04):
一台如题彩电,不开机,指示灯很弱的闪一下,开盖后发现电容器 CB1 和二极管DB7坏了,24v输出电容CS2 CS5 鼓包了,都全部换新的了,3.3V正常了。
装板开机,还是一样啊,测量24V没有输出,现在的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没有图纸,哪位师傅有,发一张看看,望修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电容一坏,容易引起高压板一起坏的连锁反应,检查试试。

网友:
图纸,先搜索一下看看,赶上运气好,一试了之!

楼主:
理了一下主板线路,查到高频头旁的U001(WT6702F)应该是CPU,19、20脚相连有3.3V电压,晶振接1、2脚,没有电压,复位脚不知道是哪一只脚,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重写数据试试。

楼主:
写不了了,不联机

楼主:
我已经换了 U001(WT6702F),还是一样啊

楼主:
淘了一片主板换上,能开机,背光闪烁,能看到图像,24V只有20.2V,用35W12V摩托车灯泡两组灯丝串联作假负载,开机只有13v还闪烁,换了2只QW10\QW9和IC3(L6599D),TL431也换了,还是一样,电源代载能力差,怎么修啊?

网友A:
    开不了机,肯定要修电源!开盖目测,保险没烧?哈哈,成功一半了,米米有一半进账了!拆板维修,鼓包烧焦的元件果断换掉,开机,副电源+5V正常否?不正常,修待机电源;正常则POWER-ON置低电平,强制开机,测PFC电压,修PFC电路,正常了,再修后级24V电压形成电路。
    不要动不动修主板哦!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肯定要修电源!开盖目测,保险没烧?哈哈,成功一半了,米米有一半进账了!拆板维修,鼓包烧 ...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