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巧用频率表修复三洋LCD-42CT8画面干扰

楼主(2015-11-05):
昨天,有个客户送来一部42寸三洋液晶电视,故障为开机整个画面横条干扰,拆开机器,发现已经被人修过,有些钉都没有上,打开逻辑板盖,发现逻辑板的G-15已经换过,摇动屏线没有任何变化,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测量电源各组电压正常,逻辑板各个电压也正常,为了分开故障,从逻辑板上将原装屏线拔掉,接上通用板,调好屏电压12V,开机,画面很好,(所以修液晶有个点屏器或通用板很重要)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拆开主板盖,仔细看,没有发现电路板发霉或电容包鼓,各个线性稳压IC输出电压也都在正常范围内,但从画面来看应该是某个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啊,但这么多贴片固态滤波电容,到底是哪一个呢,总不会每一个都拆下来测量吧,那样没坏的有可能拆坏了,维修陷入困境,正准备搬出示波器,忽然想起我的万用表可以测频率,可以试一下,如果电源有波纹,频率表是可以测出来的,测量的方法是将两表笔接到滤波电容的两端,还没测量几个,就测到1.8V稳压IC输出端有0.6889MHZ的频率,其他的滤波电容都是000,于是拆下该滤波电容,标16V/22UF,实测才有15.7UF,换一个22UF的固态电容,开机,画面正常,再测该电容两端的频率,为000,说明故障已找到,此机修复,看图

网友:
谢谢分享,有好工具就是好,得心应手

网友:
好经验,好方法。值得推广。谢谢分享

网友A:
UT61E多少大洋,我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多少大洋,我要一块

小钱!!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