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U雅变频空调外机不启动维修

楼主(2015-11-06):
1.用户报修,空调不制热
2.上门检查,格力U雅变频空调开机外机不启动,室内无故障代码显。用户说格力售后过来没有修好。
3.首先检查用户电源,良好。管线加长过,也没问题。测量通讯电压正常,主板上通讯故障绿灯闪烁,表示通讯正常。同时发现开机室外风机也运转一会儿就停转,但压缩机不转。

4.看故障红灯自检故障,红灯闪烁8次,查看故障代码,没有8次的故障

5.室外风机能开机工作,指示灯亮,说明CPU供没问题。检查300V到了模块,检查模块驱动电压正常,检查传感器电压时,发现有一个电压为0.9V左右,明显不正常,格力这一款机子传感器供电电压为3.3V,5V电压用电源芯片转换为3.3V给传感器供电        值得注意。    然后我把三个传感器都拔掉测量端子电压两个都是3.3V,只有一个是1V左右。顺着不正常的一组线路测量,发现对地分压的贴片电阻阻值不正常,随后更换了一个色环10K电阻。开机正常。

我一般维修变频空调,都当场修好,拿回去耗时耗力,还没办法测试,维修1个小时找不到故障,就放弃。要求换板,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不错  直的表扬  变频就得这样修  懂得原理  对症下手  很多毛病都是可以不换板修复的

网友:
售后 没i修好  不可能   售后板子有的是  不可能连扳子都不会换

网友:
在现场修好确实省事 收费怎么收

网友:
焊在板上的是15k.可不是写的10k呵.

网友:
售后不可能不修好。。这个只要换个外机板就修好的,难道售后会修不好??

一般是客户嫌贵,所以才让你修的 。。

不知道最后收多少

网友:
不错  直的表扬  变频就得这样修  懂得原理就是牛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能力,谢谢您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