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恒温热水器E4

楼主(2015-11-09):
一台樱花恒温热水器 开水风机不转!E4拆开检查 三线电机 有根绕组阻值不对!于是找了个电机换上 开水 风机转了 但是火一打燃 风机就停了 然后报警熄火 熄火后风机又转了 显示E4 朋友们 给点灵感 !谢谢

网友: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换电路板

网友:
检测开关电源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主板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8-04-17):
更换风压开关

网友:
感温针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显示故障代码,ー般热水器上都贴有故障代码表,查ー下不都知道故障所在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