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投影仪灯泡靠谱吗

楼主(2015-11-09):
我前两天接手一个松下投影仪。开机前十分钟光很暗。然后好转,且提示更换灯泡,拆下灯泡,在本电子市场找了,没同型号,只有淘宝有,但价格从100到900差距太大了且买的人少,不知道靠谱不。请买过的兄弟说下,先谢了

网友:
贵的靠谱。

网友:
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A:
便宜也有靠谱的,只看交税多或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也有靠谱的,只看交税多或少!

请问,我买了个集大成全新的好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听说有个换灯芯的挺靠谱的。

网友:
买了两个灯泡,淘宝上买的,日立的挺好,但是爱普生的装上去之后感觉不是很亮

网友(2015-12-31):
便宜货都数是换灯芯的.亮度低寿命短

网友(2016-04-12):
楼主买灯泡了吗?靠谱吗?

网友(2016-05-15):
都是外行啊,x宝上面都是换灯芯的灯泡,标原装的都是原装灯杯换灯芯的,而且还是国产灯芯,不如找个靠谱的商家,用原机的灯杯换上进口灯芯(这种灯泡x宝卖800+),如果自己这样做,才120元

网友(2016-07-09):
参考一下,也需要买个,不知网上买的咋样/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说不好,厂里面会议室的,使用率低

网友:
灯芯  灯杯不一样 寿命 亮度 色彩都有所差别  贵一点的 或者原装的要好点

网友(2016-08-28):
要靠谱的,我这里也有QQ646600916

网友(2016-09-30):
换灯芯的使用时间短、价格较低价

网友:
可以考虑更换新的LED投影了!整体价位不高,灯泡寿命也更长一些!

网友:
我一般换灯芯

网友(2017-04-30):
准备试水淘宝买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