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没有换元件苏泊尔E0

楼主(2015-11-14):
今天下午一太婆送来一 苏泊尔(SDHC04)说不加热,插电试机,自检正常(上电有嘀声,指示灯,数码管一闪即灭),按开机键,选功能,EO不加热,不报警(天啊苏泊尔E0,意思猜猜猜的啊)找一下我的电脑里面有这图(谢谢蒙自诚信家电维修)心里有底了,谈价40,一翻谈价后,太婆同意,但要马上修。拆机(小强就不用说了)没有发现明显坏的地方,上电试机直接测苏泊尔的独家电路,339电源控制三极管,有电进没电出来,一路找,找到PWM脚,PWM脚到显示板的线是通的,那就只有拆显示板的,拆下油污那叫多,香蕉水加牙刷洗干净,吹干。上电试机18V已经到达339.但还是E0不报警不加热。这下就常规检查了三电容,大电阻,IGBT,驱动,没问题(这下可麻烦,太婆又在旁边).想了下,转战339,(测电压)表笔刚接触到9脚时,E0变为E1了,报警也来了,断电再插上试机E0不报警不加热(这是什么事道啊,这40我容易吗)静下心来准备查339周边元件,我有个习惯,(因为板上有绝缘的用表笔不好测,要很尖的)就把339周边全焊了一下,上电试机E1有报警声了,断电再试机E1有报警声,上盖烧点水,水开了后,又试了两次E1有报警声,到此维修结束。苏泊尔E0也修了一些了,但没换件的还是第一次。因为太婆在不好照像

网友A:
要是我这40块贵死

网友:
没有成本啊。费了点时间和体力。

网友:
没换元件,但也没少费时间,补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这40块贵死

哥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40多了吗????我这里内部故障一般40和烧IGBT,全桥一样,其它30

网友:
我这里不知别人怎么收,我一般50-60.修电磁炉不比CRT容易

楼主:
如果太低了,那就太不把我们当人了

网友:
都混的比我好啊

网友:
烧IGBT一般50,其它20-30,爱修不修,这东西真心不好修!有的脏的要命,弄一身油污还不一定能修好!苦啊!

网友: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