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电视TH-P42U30C 开机灯闪6次

楼主(2015-11-17):
接修一台松下等离子电视TH-P42U30C 开机灯闪6次,在论坛里面查了资料说是 SN 和SS板故障,拆机检查发现果然是SN板上 D481(RF1501) 和Q441(DG302)短路,想请教各位是直接更换这两个就行了,还是要连Q441的 G极上控制驱动的IC 编号Q531(IC上标字是:Y02) 5脚的,一起换掉呢?如果要连驱动IC一起换,这个IC (Y02)是什么型号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A:
Q481坏,D481不一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81坏,D481不一定坏

我是在线路板上测的两个短路了,具体还要拆下来才确定,如果是Q441坏的话,G极前端驱动5个脚的驱动IC(Y02)要不要一起换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驱动不要换的,一定要原型号的管子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也是sn板坏了,检查后发现是3个q402的30F131短路了,换上之后不短路了,但开机显示仍红灯显示6下,不开机!

网友:
我也想换那个Y02的块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淘宝上有个黑商那个Y02要15元1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机子已修好了。是跟换那些场效应管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2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机子已修好了。是跟换那些场效应管就可以了!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是哪些型号的管吗?

网友(2016-10-29):
请问是只更换了一只DG302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也是sn板坏了,检查后发现是3个q402的30F131短路了,换上之后不短路 ...

你三个都换了还没好吗?是不是4个30F131要一起换阿??!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也是sn板坏了,检查后发现是3个q402的30F131短路了,换上之后不短路 ...

兄弟,你好。我手里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子,故障跟你说的一模一样。3个30F131短路了,换上新的之后马上又烧坏了,短路。还是开不了机,你那台后来是怎么修好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7-05-04):
一样的故障求助

网友(2017-06-28):
松下等离子电视TH-P46U30C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子,故障跟你说的一模一样。3个30F131短路了,换上新的之后马上又烧坏了,短路。还是开不了

网友(2017-11-11):
没修好的时候,就来问,还说怎么没人回复,自己修好了,又不分享经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