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用刀头烙铁拖焊IC,高手请漂过!

楼主(2015-11-25):
用刀头烙铁拖焊IC,高手请漂过!
因为摄像头固定不动,PCB又不能移动,拍的不是很好。无铅焊接,温度较高,焊锡流动性没有有铅的好,又不能使用松香,焊接有点长。
从经验来看,还是有铅的温度低比较容易拖焊,PCB倾斜放置,熔化焊锡在重力的作用往下流动,可以提高焊接速度,拖到最后焊盘两个焊盘,由于无盗锡焊盘,不易拖开,可以往中间焊盘拖,相对容易点。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不是高手,是来学习的

网友:
跟版主学习了

网友:
好手艺,值得表扬!

网友A:
我的估计要10分钟搞定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估计要10分钟搞定大概

那里用着估计,直接看图象下面播放时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用着估计,直接看图象下面播放时间就行了.

回复的太省略了,我说我搞定大概10分钟,可能这个是教学视频,反正看到熟练工,几乎就是2-3分钟搞定的

网友:
更换贴片元件,听的太多,看的太少,今天看了视频,很好,谢谢分享,楼主幸苦了。

网友:
无铅的,现在都用高频焊台,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