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求助日立50"等离子电视,MPF7718P电源板线路图

楼主(2015-11-25):
求助日立50"等离子电视,MPF7718P电源板线路图,什么地方有告诉一声也行。

网友:
  大屏幕等离子电源板因为负载功率大设计的很复杂,一般很难修复,等离子板tb在卖很便宜也就百元左右。

网友:
同感楼上的说法

网友:
电源板MPF7718P可以单独修理,方法是: 把CN63的3脚和4脚及6脚和7脚还有CN68的7脚和8脚全部连接在一起,这时通电电源板就可以起动,如果VS电压有80V和60V电源板就时好的,如果通电后马上保护,电源板有问题,通常是80V只有60V电压,而60V电压正常。把下图中D1和Q1更换就可以开机.

网友:
我画了82V那组部份图纸,但是不会发图纸

网友:
我发了自己画的82V那组部份电源供参考

网友:
D1是指虚线内连接560欧那个快速整流二极管

楼主:
D1是指虚线内连接560欧那个快速整流二极管,我拆下来查一下看看,先谢谢您的帮忙。

楼主:
我拆下来查一下看d1和q1都不坏,重新装上发现两只输出管一只截止一只导通,无输出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