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43A3030D Y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28):
   前不久,接修这台等离子彩电,故障现象为开机听到开机音乐后没有图像。这是电源故障还是负载短路保护心里没有底。拆开后盖,开机发现逻辑板的绿灯在闪烁,由于经验不足无法断定电源的好坏,只好取下电源板,PS-on与地相接,vs-on接5.3V,VS端接一个220V100W灯泡,插上插头,各电压稳定正常。
   排除了电源,故障又在哪儿?查找类似贴,很多朋友提到Y板C5092(1KV331)的瓷片电容易损坏,找到躲在散热片旁的电容炸开了个小口,心想死鱼一条,用2KV471换上,故障未排除。心里凉了半截,怪不得有回帖,换了这个电容,故障依旧。无赖只能硬着头皮查线路,总能发现点蛛丝马迹,在测量IRG7R313U(以下简称313U)时发现击穿短路,其他零件没有问题,网购回此件,为了慎重起见,用数字表测量,傻眼了,根本不合乎场效应管的特性,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莫非与上了传说中的假货,即发帖求助,有位热心的朋友让我吃了定心丸。焊上并紧固好Y板上的螺杆,一切就绪,终于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开机事与愿违。估计我的心血白费了,但也不能轻易放弃,取下Y板,发现换过的313U又坏了,同时还击穿了两个5N50,手头没有5N50只好用7N65代换,排查了这三个零件,倒是启发了我,肯定是大意未将逻辑板排线插到位。全部更换后,这台机器有恢复了青春。

  通过此次维修,我们可以了解到
1、C5092瓷片电容损坏是长虹等离子电视的通病,应选用耐压高的代换,
2、逻辑板到Y板的排线未插(好),易击穿313U和5N50,
3、313U用数字表测,正反向都应为无穷大,它不是场效应管,而是复合管;购回的RJP63K2测量结果与313U相同,
4、修机不要轻易放弃,相信自己,不懂多看多问,尽量为客户排忧解难,也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以上不妥之处请各位斧正。

2人赞赏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抢个洗发看完

网友:
维修过程讲的比较细,学习了。

网友:
  恭喜你进入又一层面,再接再厉

网友:
等离子电视不好修;楼主不屈的精神值得敬佩;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好经验,值得学习!等离子不好修,希望有更多的相关经验分享!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