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 10:1的示波器探头解刨了,求解呀

楼主(2015-11-29):
购买的日立二手示波器送了个100M的探头,才用3次就挂了。今天把他解刨了,发现其中一个贴片电阻烧坏了,但不知阻值。请高手或知晓的予以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R1和R2是一样的,应该是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2是一样的,应该是0欧姆电阻

R1是30欧的。阻值和实测一致。

楼主:
由于只是用来测测波形,不求精确,准备直接用手头已有的10欧补上。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探头和这个一样;这个我还没拆开过。

网友:
仪器仪表往往使用不当一次就坏!得当是不容损坏的!

网友B:
记得以前在广东那边电子厂没有探头,直接焊线就用了

网友:
沙发的意见可以参考嘛,大概与R2阻值相同。模拟了“保险”电阻,要不然示波器的输入电路就有麻烦了!你是不是测量什么高电压的信号了?以后出品的示波器一般测量的弱电压信号较多,其实我们也是经常测量低压电路,你经常用它测量行管的集电极吗?峰-峰值电压1200-1500V,极个别的机器可能会达到1700-2000V,不知道你的这台示波器可否直接测量,当然了量程如果选的合适是没有问题的。看你的那个探头衰减器上的盖子上写着600V,它打着叹号就说明使用时要注意,是峰-峰值600V还是有效电压值600V,我也不很明白,就不做探讨了。以前的一部分老示波器,测试频率没你的高,但直接测量行管集电极一点事儿没有,这可能跟电路设计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在广东那边电子厂没有探头,直接焊线就用了

厉害

网友:
1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