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康佳LED32R5200PDE背光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5-11-30):
故障是开机有声无图 用手电照屏幕可以看见影子 背光不亮 拆机 主板是康佳35016996 三合一主板 测量电源供电 12V为11.2V 另一路背光供电 实际测量为20V 经恒流升压后为34V 可是背光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知道这些电压正常否  希望不是灯条故障 师傅们给点意见

网友A:
你现在要理清是电源负载差引起的,还是背光负载过重引起的问题。分段检查,先用灯泡做负载,把电源修好后,再去考虑背光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要理清是电源负载差引起的,还是背光负载过重引起的问题。分段检查,先用灯泡做负载,把电源修好后, ...

师傅的意思是 背光电压确实偏低了吗。。。正常电压应该在多少??

网友B:
康佳三合一主板,背光一般是95-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佳三合一主板,背光一般是95-100V

没有那么高的 滤波电容耐压才50V是升压后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个一模一样的机型。你的机器电压正常。是灯条问题。这种灯条是排线连接的。灯条上的插座脱焊。

网友:
这个插座是密脚的,焊接难度极大。本人二十年的焊龄都搞不定,还是请售后的专业工程师搞了一上午才搞定

楼主:
师傅的意思要拆屏。。。有点怕怕的。。。

网友(2016-04-10):
引用 网友B:
康佳三合一主板,背光一般是95-100V

我的一台也是这型号。开机屏亮一下熄灭。瞬间测量电压175V后减低保护。

网友(2017-01-11):
法在家不过尔尔不过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