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显示E2求助

楼主(2015-12-01):
坛子里哪 位师傅修过跑步机的,指点一下,谢谢

通电自检后显示E2,厂家(迈度TD240C)说明书里只有E02这个代码,说是防爆冲保护,,度娘里说,E2一般是没检测到马达,也就是排除接触不良,可能是功率管IGBT坏了,拆下IGBT测量果然击穿了,换一同型号的,没解决问题,还是E2,,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指点为一下,先谢谢

网友:
ibga坏驱动三极管也容易坏吧,

网友:
继续查,还有元件坏

网友A:
每个厂家的故障代码是不一样的。我是专修跑步机的。

网友(2017-01-25):
山西太原市,求助跑步机维修!qq,935652238

网友(2017-08-27):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的故障代码是不一样的。我是专修跑步机的。

请问飞驼E01是什么故障?

网友:
功率管,还有边上两个大电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