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热水瓶维修求助

楼主(2015-12-03):
型号PF301-50G,症状为不电动出水,琢磨半天没有查出有问题的地方,换过BT131故障依旧,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不行就把12V电机电源串联在开关上,不要三极管控制,我改过,没问题.

网友B:
先确定是控制部分的故障还是执行机构的故障,再做相应的维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控制部分的故障还是执行机构的故障,再做相应的维修处理。

这个控制板没有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把12V电机电源串联在开关上,不要三极管控制,我改过,没问题.

需不需要改其他线路?比如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C:
弄一个10V变压器(豆浆机上的)在一端接上IN4007就变成直流12v了,接下来你懂得

网友:
不电动,就找电动机为何不工作?顺藤摸瓜..............。

网友:
照片,你应该正反面一起拍,这样可以让各位看到,好分析线路的走向

网友:
这不一定是电路问题,有可能出水管的电磁阀开关胶垫有异物或老化,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一个10V变压器(豆浆机上的)在一端接上IN4007就变成直流12v了,接下来你懂得

这个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