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红外灯不亮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08):
监控红外灯不亮了怎么回事?

是测光件坏了 还是红外灯坏了?

网友A:
白天本来就不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天本来就不亮嘛

夜间不亮、主查光控线路。

网友B:
我没次试摄像头、用手把摄像头挡起来就知道红外线亮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本来就不亮嘛

晚上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次试摄像头、用手把摄像头挡起来就知道红外线亮不亮了、

不亮。。。。啊

网友:
是用我说的方法用手挡起来吗?如果这样不亮就是红外线坏了

网友:
光敏坏了。

网友:
红外线里面有光敏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光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