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电脑主机硬盘

楼主(2015-12-16):
我在拷贝资料的时候,电脑主机硬盘掉在地上,从此电脑就不在认硬盘,我拆开看了一下,肉眼看不到有损坏的地方, 上电磁头老是摆动,一会磁盘便停止运转,电脑显示找不到硬盘,怎么修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楼主:
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我刚拷贝完,有十厘米的高度掉地上电脑就不认了,谢谢你朋友

网友:
硬盘是怕震怕摔的,磁头可能坏了,有技术的话,可打开硬盘用用旧硬盘的磁头代换。

网友:
机械外伤的硬盘一般要看元件板上有无断裂的地方,如果没有内部伤可能很重,在业余条件下很难修复,可以找一个型号完全一样的硬盘,拆下元件板换一下试试,如有极重要资料需要抢救可找专业公司搞一下,通常比卖一块同样新硬盘的价格要高高啊

楼主:
是啊, 真的不行就放弃了,谢谢你朋友

网友:
路过学习,看看高手有何高招

网友:
估计完蛋了,需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