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380v逆变焊机改单相220v

楼主(2015-12-19):
今天看了多少论坛3相380v直流逆变焊机改单相220v  98%学员,师傅不能改本人改装好多台都成功收大洋150-200今天发图让大家学习     220倍压530v左右= 原来38v三相整流500左右   如果有部分朋友看不懂说明你对家电维修不太专业吧了 希望加强学习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把你的倍压电路图纸和元件参数给出来大家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什么也没有!

网友:
那三相15kw电磁炉能不能改成单相呢`?

网友:
220V如何“倍压”变成530V ???
用于3相380的逆变电焊机,一般都是比较大功率的,用220倍压电流能达到焊机的要求吗?
空载电压达到了,额定负载后电压多少?
3相380整流后,得到的电压是530V左右,220倍压应该在600V左右,但是电流会变小,除非电容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基本是用法拉(F)做单位,而不是用微法(UF)

网友:
我改过315的直流逆变焊机  和楼主说的方法一样    有需要的改动的可以发电源板照片上来,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