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陶炉开机出H1报警不加热

楼主(2015-12-20):
电陶炉开机出H1报警不加热,开盖测锅面温度检测管,已开路,找来电磁炉的锅里检测管装上,开机还是出H不加热,当时不知这个温度检测管的型号和参数,就用镊子直接短接温空管插座的两端开机一切正常了,有师傅知道这是是么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
电陶炉就是一个能控制温度的的电炉子,不值钱。直接短路,能用就行了。

网友:
代换100K的看看

网友:
那个是热电偶来的.

网友:
最不安全的电器,改过包装就有市场

网友:
这东西短接后能加热,但加热久了还会出现H1保警后,不加热的问题。有谁能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换热电偶来立马正常

网友:
热电耦来的,没有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短接不行的,用不了一会儿的,那个东西不会坏的,只是你得看看它的两根线,我遇到上台就是有一根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