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压力锅煮不熟;求助大师帮助!

楼主(2015-12-21):
    一台美的12PCS603A电压力锅,不要把盖子盖严实,压力锅可以正常煮,煮多久都可以。如果把盖子盖严实了,只要水一开或者水还没有开,显示屏就开始倒计时,进入保压状态,煮饭煮肉都煮不烂,煮成半生熟。弄来弄去就是弄不出效果来!恳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压力开关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压力开关和温控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力开关的问题?

压力开关是正常的,温控开关有问题,怎么不盖盖子能够正常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开关是正常的,温控开关有问题,怎么不盖盖子能够正常煮呢?

有个功能叫开盖煮,或者盖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开关是正常的,温控开关有问题,怎么不盖盖子能够正常煮呢?

不盖盖子是压力开关在通电,受不到压力不会弹开所以才继续发热。

网友:
压力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
压力开关有问题

网友:
压力开关不好调不知怎样调就怕调高了锅炸了就麻烦了

网友:
换压力开关,调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