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示波器在屡烧整流二极管中的检测

楼主(2015-12-21):
    接一联想L2232显示器,故障为插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开机检查,220V整机电源保险已烧断,原因是输出端+18V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一颗。

两颗整流管一起换过后,+18V电压正常,遂交给客户,没想到30分钟后拿回来说又不开机了。
拆机检查,还是那该死的整流二极管,两颗中又坏了一颗

不敢大意了,先换上两颗整流管,然后上示波器吧。
抓-波-龙-爪-手......。
+18V电压波形正常

再抓,故障现形。
反峰压电路问题,看看吧,那么高的反峰电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得到完全释放。

经查,电容正常,

电阻变大,10欧的量出近200欧。

换吧换吧,这该死的元凶。
再看看,反峰压已经完美释放,

嘿嘿,我就不相信你波形不变化。

补充编辑
下面的图片,是电源正常工作时的防尖峰电路工作波形,因原机已拿走,只好PS一个优派显示器+12V波形图片,请见谅。

图中的第一时间,是整流二极管导通工作时间,此时没尖峰电压产生;
第二时间,是整流二极管截止时间,此时产生的峰值浪涌电压,经防尖峰电路吸收后消除。

本人才疏学浅,不妥之处,请大神指正。

网友A:
这二极管常有坏的.不过还真没看过波型.学到了.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极管常有坏的.不过还真没看过波型.学到了.谢楼主.

谢谢大师点评。多多加分,多多鼓励,过几天我再疯疯癫癫整点波形出来。

网友B:
多上点,我有示波器不过还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上点,我有示波器不过还真不好用

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我还等着这金币来买车买房呢。

网友:
反峰压电路是什么呀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变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没注意有坏这个电阻的,好像有些功率偏小的电源都没有这个电路吧,应该跟换上的管质量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