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TG53-8028洗衣机

楼主(2015-12-24):
小天鹅TG53-8028洗衣机老是报错,这台机器已经换了电脑板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单脱水上面,没有放衣服,甩2分钟左右,40度灯闪过不停60度灯亮着启动灯也亮着,不工作了。还有这台机器在快洗上,放了3件衣服,衣服洗着排完第一次水后应该是漂洗了,但这时只听排水泵的声音,同时马上就报错了,40度灯与冷水灯闪过不停,启动灯也是亮着的,不工作了,还有这机器是2011年1月份生产的,我换的电脑板是2013年7月份的,是在淘宝上买的,这是换的第二块板了,第一次的那块板单脱水没有问题,只在快洗上上40度灯与冷水灯闪过不停,这台机器之前是台好机器,我只不过把电脑板换给一个用户去了,哪位师傅遇到此故障没有?

网友:
程序混乱有可能进水或受潮造成。注意检查板的输出端有没有水迹和锈点。

网友:
建议去小天鹅售后服务部买原厂的板子。我曾经网购换过三块电脑版,都是有问题。最后去原来工作的地方买一块换上就好了。

网友(2018-01-23):
我认为是自激产生杂波感应使电脑板程序紊乱。应着重检查线路接口是否松动或锈蚀,电源滤波器是否失效。有时对调电源火零线,或不接加热器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