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理想LED3919不启动;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5-12-24):
5V.、12V.、24V正常!有时能开机……

网友:
能开机时测量主板到电源板的电压,你就会发现原因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白。只能再仔细去检查一下有关的电压吧----

网友:
应当是主板问题。可惜被你书挡住了,看不到是什么机芯。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板,强制开启高压试试

网友:
主板的问题,换主板。

网友:
肯定是肾虚,,得补焊

网友(2017-05-05):
你好,我现在碰一台跟你的一样问题你修好了吗

网友:
你好,我也碰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你修好没有?

网友(2019-05-23):
有数据B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