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HDP2978CH高清彩电枕形失真并且行幅缩小

楼主(2015-12-28):
    一台海信HDP2978CH高清彩电行幅缩小 枕形失真,拆机测量枕校管D极电压16V,枕校二极管中点电压30V,用示波器测枕校管D极有抛物波,枕校二极管中点也有调制的抛物波形。枕校管发热严重。
    拆开枕校电感,去掉外皮发现铜丝很新,没有异常。3个并联的枕校电阻39欧也正常,换枕校管故障依旧。与一台正常的电视对换换枕校电容3.3UF 100V、与下阻尼管并联的电容,原来正常的电视仍然正常,故障机仍然是原故障。

   进总线,行部分的参数不可调,场部分的可以。

   拆下枕校二极管(下阻尼)测量没问题,与正常机子上的对换,故障机完全正常了,但过了几分钟原故障又出现了,原来正常的机子换上故障机的枕校二极管仍然正常,说明故障也不是枕校二极管,但此机又不像虚焊,维修十多天的时间就是换了枕校管后正常了几分钟,敲打相关部位也没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外观观察焊点都没问题,补焊相关焊点也无效,实在是山穷水尽了。修好修不好还是希望大家发表建议。我们干维修的这种心情是一定能理解的。

    下步再考虑的是偏转线圈。不知思路可不可行。

网友:
不是偏转问题,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重点检查枕校管C极左右元件与枕校管本身,或者存储器。枕校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偏高

网友:
明显是枕校电路故障,

网友:
感觉 上阻尼二极管 开路了

网友:
枕校二极管中点电压20V
左右,行管温高吗?
S效正电容,10UF,等效二极管,查查,应该搞得定,我修过好几台。

网友:
确定枕校电路没问题,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枕校电路故障,上下阻尼管及其并联的电容、 S校正电容,  重点是代换一下枕校电感。
应该不是数据问题

网友:
枕校管D极电压16V,枕校二极管中点电压30V,这个是关键,这条通路上的电感和电阻的压降太大

网友:
检查下枕校电路的偏置,管子发烫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