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C3844+LM358+SP1308的电动车充电器图纸,上传一下呗,谢谢

楼主(2016-01-02):
谁有UC3844+LM358+SP1308的电动车充电器图纸,上传一下呗,谢谢

网友:
简单的可修一下,故障大的就不要修了,新的太便宜。

网友(2016-04-30):
同求助。望上传

网友:
我还有两个充电器待修呢不过没件

网友:
你说的加SP1308的我没有,只有3842+358的图纸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损坏零件太多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网友(2016-08-22):
各位大侠,请问那个脉冲变压器如何选择,重点关注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图来了,大家看看,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A:
图来了,大家看看,

老师你有清晰点儿的图片吗?

网友(2018-11-22):
我的也是3844+LM358+还有一个块子被磨了看不清,60V的,修到打隔就没办法了,输出电压高,红灯一闪一闪的,除358没换,也是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