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看戏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6-01-04):
我这有个看戏机金正的,c100 CPU,在看视频的时候插上内存卡进去自动播放,然后又自动返回主界面,然后又进去自动播放,然后又返回主界面,反复出现这种现象,刷机也没解决,请大神指教!

网友:
换个内存卡在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内存卡接触不好,压住看看

网友:
换内存卡座或返回键

网友:
有可能某个按键漏电。

网友(2016-05-01):
内存卡坏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按键问题,都查一下

网友:
检查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固件还是不对

网友:
你把牌子,型号,尺寸(屏),主控,板号,或原机数据全都传上来,什么都没有怎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