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05):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有空能坐到电脑跟发发帖。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解释检修过程,电池有4V电压,插上充电器指示灯亮,开关测量是好的,限流电阻,二极管,大点的电容都是好的,只有一个小的电容坏,那个是收音机模块电路上的,可拆下不用。量C100供电只有1.2V,显然太低,量屏幕供电为0V显然升压电路没起作用,单独给屏供8V 电压背光灯能点亮,能看到白屏。屏没问题。晶振处电压也只有0.4V。电路板太小元器件也很小测量很费劲,更可气的是升压电路还打着胶,用风枪小心加热慢慢去掉胶,才能测量。电压有问题就从开关处慢慢跑线,电路板上有过桥孔,拿来放大镜仔细顺着开关开始查,有一路送到升压处一个电容上,可是此处电压只有0.2V,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找来电线直接给电容供上电池正极电压,哇。。。,终于出画面了。赶紧飞线,装机开机一切正常。      正常开机后测得C100供电电压是3.2V,屏供电电压为9.2V。

网友:
康佳唱戏机有点山寨,电视还可以。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维修费能收到多少?

网友B:
这个线飞的好难看啊,如果是过孔坏了,一般两边刮开,用多股软线的一根穿过过孔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维修费能收到多少?

半个毛爷爷,收费是小,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飞的好难看啊,如果是过孔坏了,一般两边刮开,用多股软线的一根穿过过孔飞线。

好方法,不过这个电路刮不起啊太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个毛爷爷,收费是小,有成就感。

半个毛爷爷也不错吧,  我这里还收不到半个。

网友: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