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有电流声?

楼主(2016-01-07):
一会场的音箱有电流声,特别是开灯和LED屏时,杂音更大!是何原因?请各位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2017-03-22):
同求。。。。么么哒,哇哇哇

网友(2017-04-22):
看看前置管有没漏电

网友:
线路干扰可能比较大,更换屏蔽效果好的音频接线,交流输入加入净化电路,检查大水塘的状况

网友:
将音响及灯光(包括大屏)的交流电源分开,避免干扰。

网友:
电源不稳造成干扰吧。加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
加个电源滤波电路,一般都是电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