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投影机点灯板

楼主(2016-01-07):
几台投影机待机时主电源输出300V直流电,开机升压到380V工作.我将点灯板的反馈光耦和点灯光耦3,4脚都短路了,接300V直流电灯泡却不亮;将另一台投影机开机工作,从电源板取380V直流电到点灯板,灯泡就亮了,但是投影机一关灯泡就灭了,要怎样让投影机不开机就能从电源板得到380V直流电呢?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把电源控制强制起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控制强制起动就可以了。

是从光耦下手吗?我找个旧电源板试一下看看。

楼主:
用一字起子短路光耦3,4脚,灯泡点亮一秒钟马上就灭了,用焊锡将3,4脚短路,电源板有300V直流输出,灯泡不亮啊,怎么回事?

网友B:
用有pfc的主电源板做380源,,直接连接就可以了,用简单的220v整流是不行的,做点灯板最好是用软启动,硬启动容易炸灯,特别是直流灯,,,,,,,如果你没有主电源板,我这可以提供 一百左右就可以出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pfc的主电源板做380源,,直接连接就可以了,用简单的220v整流是不行的,做点灯板最好是用软启动,硬启动容 ...

多谢张老师指导,我手边有十几台旧机器,都还能用,所以主电源板也有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软启动电路故障,你引380V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2016-02-11):
220V直接整流、滤波就可以用,前提是点灯板是好的,还有就是有部分点灯板短接光耦也是无法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