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贵XQB65-488Z洗衣机屏显E1的求助…………

楼主(2016-01-16):
插上220V电源,按下洗衣机电源按键几秒钟后屏显E1;再按其它功能键无效;根据经验判断为水位传感器坏,从洗衣机上拆下传感器用万用表1K档测3脚之间阻值为1百K欧以上;感觉不对 !在此问一问师傅们这种水位传感器是电容式的?还是就是坏了?求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水传的清晰照片呢,接口的

网友:
传一堆照片,没一个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