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彩电彩色时有进无

楼主(2016-01-18):
今接修一台长虹SF2998彩色电视机,出现彩色时有时无的现象,不管是在AV状态还是在TV状态。开机测TDA9383PS时发现32脚在无信号时为0.3伏,在有信号时电压在0伏到2.7伏之间不停的变化。而32脚是副载波输出,怀疑是TDA9383PS出故障更换TDA9383PS故障依旧查外围出没有发现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刷个数据看看

网友:
代换晶振,查查行脉冲。

网友:
虚焊,制式,晶振。数据。

楼主:
现已修好。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
别人帮你分析,解决困难,修好了也不说下哪里的问题,这样很不礼貌。

网友(2018-05-19):
引用 楼主:
现已修好。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请问那个元件坏,告知位置号,今天遇到和你的是1样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