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一台电磁炉换功率管后不正常。

楼主(2016-01-20):
大家好!一台电磁炉接修时不通电,拆开看保险丝已经烧断,电路板上没有明显的爆裂元件,之后查功率管,功率管已经击穿,之后用同型号的代换,换了新保险并在保险与电路板之间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之后通电,面板指示灯亮,但一按开关键,灯泡发出很亮的光之后又灭了,面板指示还是刚通电的状态,现在请各位好朋友来帮助一下,还应该查哪里?谢谢回复!

网友:
把灯泡去掉,再把保险装上试试!

网友A:
一般烧功率管 桥堆也容易损坏 还有5UF电容 检查一下 开机灯泡闪一下 证明不了什么 直接换保险试 应该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B:
检查推动电路和功率管处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功率管 桥堆也容易损坏 还有5UF电容 检查一下 开机灯泡闪一下 证明不了什么 直接换保险试 应该问题  ...

谢谢回复!我以前也修复过烧功率管的,但这次和那次的情况不同,这次换了功率管之后通电有时还显示'E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推动电路和功率管处的稳压管。

谢谢回复!功率管处的稳压管我已经查过了,没什么问题,推动电路我等再查查!

网友C:
没放锅灯泡亮一定不正常.楼主看下有没339如有.更换之.没339的CPU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放锅灯泡亮一定不正常.楼主看下有没339如有.更换之.没339的CPU不保了.

朋友,你分析是我没放锅,我帖子中是没有说把锅放上去,但在我所说的情况时都是放锅的情况下,不过也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也有一台,毛病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以前也修复过烧功率管的,但这次和那次的情况不同,这次换了功率管之后通电有时还显示'E0". ...

你放锅了.;串了灯泡在保险处.灯泡亮.还显E0.E0是检测没锅.现在问题是1串着灯没检出锅.2同步检测电阻有坏.3电流检测有坏.4.339有坏.5.CPU有坏.2.3.4点先查.查完后试1.只能强行用保险.5.是没339的电路烧模块时通过驱动对管击过来的.对管应该有损坏.如对管没损.18v稳压没损.cpu应该还没坏.电流检测用互感的cpu也不易损.如用康铜丝的.一旦康铜丝接触不良.cpu很可能击穿.同时损坏的有微调和串住的电阻.
以上检查分析希望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