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分享海信TPW3208蓝灯亮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6-01-25):
  最近修了几台海信TPW3208,故障表现都是开机蓝灯亮不开机,按待机键会变灯,检查副电源5V正常,开机瞬间16V正常,2秒钟后回落为零,180V没有电压输出,判断是进入保护状态,测量主电压开机瞬间300V,接着上升到400V然后又下降为300V,判断是FPB电路故障,检查发现R801保险电阻开路,C804瓷片电容炸裂,更换后故障修复,该故障可能是该机型的通病,我最近修了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另外该机电源板的两只2200/25V电容也是易损件,出现开机慢,16V电压低一般都是此电容损坏。

网友A:
好经验啊,楼主是个善于总结的人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啊,楼主是个善于总结的人

大家共同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