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前与修复后,各位看看有何变化?

楼主(2016-01-31):
由于在操作电脑时硬盘灯总是亮个不停,并伴有嗤嗤响且反应慢,夜晚人静时才能听到,再者是不是桌面都是满满的文件夹拖累电脑的结果,于是我用了硬盘修复工具修复了一下:

这张是硬盘修复前用鲁大师检测的结果,这样的硬盘是不是正常的?

这张是硬盘修复后用鲁大师检测的结果,硬盘是不是被修复了,这样正常吗?

网友:
看不明白怎么办

网友A:
磁盘受伤了,用不了多久换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受伤了,用不了多久换硬盘吧

平时运行的都是大文件,如果单纯只是浏览本论坛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B:
重新做系统,重新划分区域,最后自动回复即可

网友C:
硬盘修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技术,否则修复的效果不理想。最常使用的是运行MHDD磁盘扫描程序可以检测出硬盘的性能和运行的速度,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处理。运行鲁大师修复系统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不能完全对硬盘进行修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做系统,重新划分区域,最后自动回复即可

先是重启进入dos修复硬盘的,然后就一键重装,硬盘的读写速度有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修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技术,否则修复的效果不理想。最常使用的是运行MHDD磁盘扫 ...

鲁大师本身没有修复硬盘功能,只有检测坏道的功能,我是利用它来检测其它软件修复硬盘后的效果。

网友:
下面那张是修复以后的图的话,好像更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是重启进入dos修复硬盘的,然后就一键重装,硬盘的读写速度有改善了。

下载做的系统不怎么样,最好使用碟片做,不过还要考虑你的内存是512还是256的,笔记本电脑内存是128.做系统时系统盘必须使用内存一样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