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F9454BZZ-DK94可否重写程序?

楼主(2016-02-10):
从高压煲控制板拆下的,请问是否可重写数据?只是玩玩。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有程序。。。。

谢谢,此片可重复擦写吗?

网友(2016-04-01):
如果熔丝保护烧断了,可能就不能重写了。

网友:
你得看能不能擦除?能擦除就能重写。

网友B(2016-12-27):
问题是用什么工具写?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用什么工具写?

SSW V3.0C编程器

网友:
一般来说单片机编号中间带F的都可以重复编程

网友(2021-03-23):
学习,谢谢,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