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改造发电机问题 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6-02-10):
无意中看到的 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c665 ... 0b.html?from=search           无刷电动机不做任何改造就可以发出三相交流电,,在 120 转/分左右的转速下,经三相全波整流后空载电压为 20-24 伏 不知道能不能升压到380V  焊个架子用单相电机皮带连接 发电测试修好的3相电机  我相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会不会功率小 完全带不起来 还有成本 电动机旧的100  三角架子20 皮带5块 电机多的是

网友:
达不到,首先体积太小,线圈匝数不够,反正是物理方面磁感应要多看看

网友:
不行~~~电压不够 如果提高转速那么频率也提高了~~~不买个变压器测试

网友:
测试修好的三相电动机,可以买个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直接用220伏电压就可以变三相电了。

网友:
18.5KW以下的三相电机都可以用单相220V电源试机的 只要加个电容就行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自己设计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具体的电容怎么算法?也说一下呗!?

就是当单相电机  3个接头一个直接连220电源 另一个接220电源+电容+电机1个接头线  最后以个接电容

网友:
这就是接线图 电容的话选择200-400UF之间 越小电机容量越小 电容只要碰一下就行(启动时接着电容,启动了以后赶紧取开电容的一根线也就是V1) 就可以正常运转达到试机的目的

网友:
120转/分的转速,指是电动车输出轴的转速还是转子的转速呢?有齿电动车电机,是经过了超越齿轮减速的,如果是有齿电机,那么输出电压的频率与轮轴的转速是倍数关系了。另外定子的磁极数与频率也有关系,所以如果要发出可用的电,首先是要搞明白频率,然后才是电压,因为电压可以升降,频率的调整,就比较复杂了。此电机要发出380V电压,按理论是可以的,只要频率够高就得了。但这个频率就不一定可以直接使用了,而且带来原电机的绝缘、机械承受能力等问题。

网友:
可以改成发电机就是功率小,级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