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317逆变焊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15):
这两天修一台ZX7-315,故障现象比较隐蔽,走了些弯路,故发上来给大家分享。
1、故障现象:插电开机,一启动,电箱马上跳闸。断开地线(非零线)开机,有时可以正常使用;有时一开机上电,OC灯亮,风扇正常,没有空载电压输出;有时正常启动后,一会OC变亮,无电压输出。
2、检查:因为接地线就跳闸,先是怀疑下板电源板的问题,但检查过,没有接触不良、搭地等问题。不接地线,试开机,查主电压600V正常。当OC灯亮的时候,会听“嘀”的一下声音,然后机械进入保护状态。反复起动查看,发现上板的一个MOS管与散热铝板之间,出现打火。根据电路分析,散热铝板是悬空的,不与任何电板有电位关联,出现打火,说明其与某个电压有连接了。于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其与相关元件的电阻,发现有一组上板的MOS管外壳与散热板连通了。拧开这组的压紧板,小心地逐个把MOS管撬离散热板,再测量,发现一个MOS管的接触面因有毛刺,刺穿了绝缘胶,造成连通。
3、排除:先把毛刺刮平,然后剪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绝缘胶,涂上散热脂,垫在原来的绝缘片上,重新拧回压紧板。测量电阻,接近无穷大。接回地线,开机,正常!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检查很仔细嘛,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应该是个特例吧

网友:
我也没修过,谢谢分享

网友:
好似是工厂加工出来后就有不良,只是当时没有被那个刺儿刺穿而已,真的是质量问题呢。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类故障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