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路由器坏了,元芳你看看值不值得修!

楼主(2016-02-15):
家里用的路由器,接双路由器时坏了,打开看看,里边被熏黑了,看看网络滤波器鼓了,两个网络变压器,靠左边那个也有点鼓,也不会检查这东西,网上查了查,网络滤波器从一毛到五六块不等,不知道值得修吗?网购邮费太贵,咱是穷人,不知道什么里还用的这东西,拆东墙补西墙吧?请高手给个建议指导。谢谢!

网友:
修它干吗,说不定还有其它坏点。我有路由,邮费你出

网友:
不值得修,换新机吧!

楼主:
在哪?能用吧?看看图片?怎么打款?

网友:
不用问元方,狄仁杰更知道?1
1111

网友:
那个不叫鼓,本身就那样!

网友:
根本不知道原理,就算处理器坏了你也检查不出来

网友:
找元芳不行,就找狄仁杰,在处理不了,没办法指有找武则天去吧。

网友:
看图是TP  link 的路由器,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修路由器,还是算了吧,真的不够功夫钱,除非想练手。你说被熏黑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哪里黑了呢?再者说,俩路由器接线也不至于短路啊,除非有高压电进去了才会被损坏。我原来倒是修过网络猫,自己家里用的(幸亏家里还有好几个),电话线解码那种,供电部分有一个三极管漏电损坏,贴片的,没找到原型号,找到了一只比原型号功率大一些的管子,立着代换了上去,不仔细看就像原设计一样,立即恢复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是有一点点温升,为了提高稳定性管子上加了一个小不点儿的散热器),用了三年多,后来信号换成了光纤,那个猫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