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TH-P42C33C花屏

楼主(2016-02-28):
现有一台TH-P42C33C出现开机就花屏 菜单字符 都花  图像 伴音 开关机都正常   请老师们指点 电源板坏   还是SN板坏 谢谢

网友A:
电源板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电源板到SN板 170左右

网友:
42c33c开机烧保险管,继电器,有300V,16V,6.5只有6V,主电源不工作,怎么查不出那短路了,是什么导致烧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输出电压正不正常,

已修好 电源板坏了 供电问题 谢谢

网友:
42c33c 电源板上的DN5..用什么型号,

楼主:
已经修好  电源故障板 guz

网友(2016-07-21):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是什么坏了。谢谢

网友B:
42C33的电源板输出电压VS是190伏左右的。VA电压是65伏左右。你之前是170伏电压肯定是不够的。送到SN板会工作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C33的电源板输出电压VS是190伏左右的。VA电压是65伏左右。你之前是170伏电压肯定是不够的。送到SN板会工 ...

谢谢  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