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三开门,冷冻室管子破了,压缩机烧了。

楼主(2016-02-28):
像这样的机子不管你是加热压缩机,还是双侧抽空,都不行的。我用R22冲了好几次才冲干净。
高压管里面第一次出来的真是脏啊,太恶心了,我冲了3次才干净。

低压里面第一次出来的样子。

低压管用R22冲了3次才干净。

大家用R22冲是不是先加液态的进去,然后再吧氮气接上加压冲啊?

网友:
压缩机长时间运行 不停机导致 冷冻油都烧变成这样   不忍直视呀   换压缩机搞低压 用户还会修不

网友:
有氮气直接氮气吹就好了。

网友:
太费事了费用高了用户同意吗?

网友:
都烂了成那样了,修好了收多少银子,用户还要修吗。

网友:
海尔的机器还是有价值修的

网友:
换压缩机好点了,哈哈

网友:
要是我放弃,怕不久会脏堵。

网友:
还会堵。放弃

网友:
压缩机坏,管路也坏又那么赃,一下能清洗干净系统吗。维修价格高了用户能干吗?这种情况我就放弃了。修好后也怕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