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电机修理

楼主(2016-03-05):
我有一台11千瓦四极电动机烧了,急需修理不知要用多大线径、每匝要绕多少根?

网友:
拆了按原数据绕。

网友:
拆下漆包线量一下,数一数多少圈有多难。

网友:
按老数据就可以。

网友:
请问你是维修工吗?

网友:
我靠,忙的数据都顾不过来了

网友:
看来你是用户。

网友:
最好是根据原装的数据绕,如果实在没就查找电机工具书。

网友:
什么型号我帮你看看

网友:
电机线圈被人家拆了吗,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