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收氟机需不需要加储液罐?

楼主(2016-03-09):
请教荣昌制冷的支老师,我用一个旧的示波器壳子,一个二手R22压缩机,买了一个冰柜冷凝器,找了一个旧风扇电机,买了两个可更换硅胶的过滤器。从网上买了个小型油分器。就差组装了。我不会发图片,希望各位老师教教我怎样发图片。

网友:
对于使用膨胀阀或其它节流阀节流的系统,必须设置储液器,以保证系统在循环中有足够的制冷剂液体,使其运行稳定。
制冷系统的所有容器,都是三类压力容器,为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不能随便用其它容积替代。附件的配置也应严格按照系统的要求进行。

网友A:
如果用的膨胀阀没有用储液器,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膨胀阀没有用储液器,行不行呢,

家里日常生活只有一餐的米下锅,以后也没有了来源,你说行吗???

网友(2017-04-23):
老师,我想做一个收氟机,能知道我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