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修复长虹3D42A3700iD三无一例

楼主(2016-03-12):
3月2号,一用户来店叫小付上门维修一电视,跟着到了用户家,指着墙上一台PDP电视,长虹 3D42A3700iD,故障是收看中突然三无,,非雷击机,去年下半年坏了一直没修,,拆机,经简单检测保险完好,有300V 但不能泄放,检查初次两级部分元件正常,本想带电源板回家,但怕其他地方还有异常,,和用户协商,只能带机回家,3天送回,报价橙绿棕,,用户同意
4号动手,,目测电源板【PSPF251502A】icb801Sd第1脚烧断,CB801电容一脚锈断   QQ806三脚锈断,,,取下IC【3BR2565JF】测量阻值呈短路,已报废,QQ806【STD5915】处理干净引脚测量已是无穷大,背面的线路有脱漆起霉现象,经过除漆用天那水清洗后,排除线路霉断现象,上TB查看此板拆机板要80,全新的100,都不包邮,,感觉有点不合算,还是在TB买了3片电源IC一共14元,打算自己修复,下单后开始在旧板上找STD5915,但始终找不到这种型号的三极管,在论坛也找不到有其他可以代换的答案,后来在马可波罗上找到了这个管的一点资料,对比资料发现可以用D13007代,我找了好多电源板都只有13001和13003,后来在日光灯镇流器板上面找了一个D13007,简单测量这种TO-92封装的与之前的封装的引脚排列顺序相反,外壳与C极是通的,在电源IC散热片钻了个孔,涂上硅脂和云母片固定,用细线套上热缩管连到原位置上,CB801是222/800v涤纶电容,一边引脚断了,用472/2kv瓷片电容代替,到此这部分完成,休息,3天后收到了,把3BR2565JF涂硅脂安装好,通电,已出5V,,上机,按按键开机,已亮屏,雪花正常,试DVD,图声完好,7号送过去收橙绿棕,质保一年 [/fly]

网友A:
咋不用13003的小管代用,也不用接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不用13003的小管代用,也不用接线呀。

功率小了点,,怕不靠谱,,,免得返工

网友:
高手,技术高。路过,学习了。

网友:
用13007不必加散热片

网友:
高手、不用固定散热片上、也行、

网友:
收费也真是低,拉来送去,还要修。

网友:
小付你咋换头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