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新手,刚接触液晶不久,问大家几个常识问题

楼主(2016-03-20):
         今天接一液晶电视,一半白屏一半正常,上网查了问题可能出在三个地方 逻辑版,屏线,屏幕.问题来了
          1:逻辑板说的是电源板连过来的那块主板还是屏幕连过来的板
          2:如果逻辑版是屏幕连过来的那块板,那么屏线是逻辑版连到主板的线还是连到屏幕的线(因为淘宝搜索屏线结果两种线都搜出来了,所以问问)
          3:连到屏幕的那屏线怎么拆装,用什么特殊工具吗

网友:
逻辑板说的是屏幕连过来的那块板,屏线是逻辑版连到主板的线

网友:
连接屏的那块小板即逻辑板,去主板的屏线先向上掰,之后拿下来,去屏的线,用手向里捏住后拔下来。

网友:
先是电源板,后主板,然后逻辑板,再然后屏,连接方式,

网友:
连接屏那块小板即逻辑板,主板到逻辑板的称为数据线,逻辑板到屏的叫屏线,因为屏的型号不一样,接口也就不一样,只要认真观察就知道屏线如何拆和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