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T50638x无规律自动关机

楼主(2016-03-21):
上门修一台长虹PT50638X【P27】,开机正常收看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待机红灯都不亮,stb的5v电压也没有了。需断电几分钟后再接通电源又能开机了。怀疑电源板不良,于是单独拆下电源板拿回维修部在VSUS处接入灯泡做假负载,开机测得VSUS-209V.VA-55V.15V.5V.各组电压都正常,电源板开了一整天各组电压也没有出现异常。现在不知道该检查那部分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待机电源的IC性能变化了,或者负载重导致热保护。换一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源的IC性能变化了,或者负载重导致热保护。换一只吧

谢谢高手师傅,我试试吧

楼主:
我发现一个规律,该机自动关机后待机5v及其他各组电压都降为0v,PFC电路停止工作、PFC电压由380v降至300v,这时只需关断总电源等PFC大电容上的300v慢慢消耗完后再开机就可以正常开机。并且如果接入HDMI高清信号自动关机频率会高一点,如果接入普通视频信号可以正常看很长时间。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6-08-29):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师傅,我试试吧

你好,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查查Y板吧,Y板没问题(Y板的整流管和功率易坏短路),再修电源板的MOS管40N50,更换掉。

网友:
电源板的5v电压没有查查MOS管40N50,换后要再查查Y板散热片上的整流管4010和三极管IB36AJ。

网友B(2018-04-16):
请问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遇到了一台同样故障的电视,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B:
估计是通病,发现咱们论坛里好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请问最后怎样修好的?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通病,发现咱们论坛里好多讨论这个问题的帖子。请问最后怎样修好的? ...

老师傅你的最后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修好了吗?

p50H3000的屏幕就换逻辑板吧!特别是接HDMI放电视直播不关机,点电视剧或者电影马上屏幕下半截闪花屏且关机,电源指示灯都不亮。。马家拍看运气了。。。

网友(2019-08-23):
这种情况有没有人修好过呀

网友(2020-05-20):
这个故障没有经验最好不要发言,因为你的言论有可能把别人带入误区,最好是有实战经验发言。这个电源保护修到过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待机5V控制三极管热机漏电,一种是冷地端VS,VA...检测保护,区别在于第一种关机前待机5V有变低的现象,第二种是待机5V即刻消失.